改通用电源板+通用高压板后出现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2-10-17):
前段时间修了个显示器,雷击损坏的,电源板烧的很严重,S2101A这个显示器,TB找了下电源板,也没找到原装的,因为前段时候屯了几个通用电源板+通用高压板,于是改板,飞好开关线,12v,地线,上电测试正常,当时交货,过段时间客户又拿回来了,说是接了后拔掉VGA线,再插上VGA线就不亮了,当场试了下,发现故障如下,
直接通电后正常,点了2个多小时都没有问题,但是只要一拔下VGA线,再插上去就点不亮了,电源指示灯如同没插VGA一样闪烁,放上一段时间后再接上去又是正常的。再拔VGA还是不亮.已经排除了VGA线和VGA接口的故障.请大家帮忙看看还会有什么问题会导致出现以上故障。

网友:
驱动板问题   不行你在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驱动板方面的可能性大   LZ 修好后,给个说话,谢谢

网友:
反震全是通用的 换着试试吧

网友:
可能电压不稳,电源板也有可能,用可调接一个5V到驱动板,在找一个12接高压板 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
驱动板看来 大脑 受损

网友:
将指针式电压表的测试笔焊接在+5V上,先使机器正常工作,然后插拔VGA看看电压表如何反应。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