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 重启后花屏 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2-10-17):
联想C467A  开机进入系统后一切正常,但是一旦重启电脑再次进入系统后就花屏,花屏现象和没装显卡驱动一样(图标很模糊且图标很大,色彩不清晰),因为条件有限所以没有更换过显卡,所以不确定显卡本身哟没有问题,我装了很多显卡驱动试,都不行。 注:显卡2年以前修过。 求各位大神给个维修思路,小弟在线等。谢谢!

网友:
先软后硬呗

网友:
人家修过的显卡?  那就搞显卡啊  你不要加  用风枪吹下试试撒

网友:
应该再加焊一下能好,风枪高温吹20秒也可以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先干了呗

网友:
我也有想过在做下显卡,用风枪吧怕温度不够做不好还是老样子。用BGA焊台吧怕加焊坏掉,到时候有可能开机都困难。纠结啊!

网友:
那就直接加焊啊,自己动手比在这等强多了。

网友:
干显卡吧。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干了显卡(用风枪吹的),OK了。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