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复位出来了,还是不过U

楼主(2012-10-17):
CPU供电,复位出来了,还是不过U,应该跟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关系了吧,是不是就差U到北桥的AD线了和bois了。大侠们指点指点,小弟先在这谢谢啦

网友:
检测AD线、、、、

网友:
看看是不是所有的复位都出来,还有电压是不是那不正常,量AD线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gfj361327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上个CPU假负载看看CPU复位有没有

网友:
换个U试试,看是不是U有问题

网友:
没关联了,看楼主什么板,有可能是BIOS,不同板不一样问题,AMD的BIOS和北桥问题比较多,INTEL的就BIOS,CPU坐,和南桥IO

网友:
供电复位都正常并不是说明CPU就能工作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说

网友:
同意 这种说法很合理

网友:
如果是AMD的,见意换个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