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 VERF参考电压和总线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10-17):
      如题,CPU参考电压的问题。所有的CPU参考电压都一样吗?不一样的话各款CPU的参考电压应为多少。还有总线电压的问题。总线电压是指所有总线的每根线上的电压不是指某一根特定线的电压。如果这个电压高了低了或者是没了应该怎么做处理。

网友:
郁闷。咋没人捧场呢

网友:
拿cpu在好板上测量cpu的核心供电,不就知道那个cpu的电压了吗

网友:
假负载上有测试点的呀!

网友:
回答我问题的人都没仔细看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