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升压问题

楼主(2012-10-17):
大家帮我看下这个VINT20 是多少V电压啊, 我这个升压就是升不到20V左右, D57升压过不去 就2点多V 都换过啦, D64能升压
问题

网友:
感觉没头没尾的,
查一下这个信号的来源...

网友:
那个是主供电吧,难不成你那机子短路了 被拉到1 V多了??

网友:
感觉没有升压起来吧。。。。。。

网友:
IBM VINT20为VIN电压有20V, 你查查你的VIN电压有没有大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