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显示器灯管是哪一种?

楼主(2012-10-17):
一台Acer AL1916W显示器,图像会闪,经判断是灯光在闪,不知道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想用外接高压板试灯管,发现那个灯管很特殊,点不亮,感觉像是U形灯管,但不敢肯定。不明确问题不想拆屏,谁知道的给说一下,谢谢!!

网友:
U形灯管一般你碰不到的  这个只是普通的

网友:
我查到了一点点资料,这个屏用的不是普通灯管,也不是U形灯管,是L形灯管。

网友:
灯管开焊 通病 拆来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虽然使用了专门为L型灯管设计的高压板,但这一款的灯管却是普通的。为使普通灯管配上L型高压板,就把一对灯管的两个热端做在一起为一个插头,两个冷端做在一起为另一个插头。这样你换高压板不改接线当然点不亮。

网友:
应该就是普通直的灯管吧
实在不行..看下屏型号也行啊

网友:
研究了一下,把8条线重组了一下,成了4个灯管了,用外接高压条测试,灯光都挺稳定的。估计是高压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