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631返修率问题

楼主(2012-10-17):
最近换的631换10个有4个用一个月左右就回来要加焊一次,再次加焊后用的还可以,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唯一区别是现在都用的是12年的,现在的12年的631是正品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呀,我总感觉不如10 11的漂亮,说12年是假的又不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返修过呢!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焊好

网友:
太多了,我都不修了。多数芯片是翻新的。所谓的翻新就是把旧的芯片植球清洗后当新的卖。经我多年的研究,哪怕是新的芯片,反复焊接的次数不能太多。应为多次的高温焊接会造成晶片和基板的锡球老化,会产生虚焊。翻新的芯片不知被焊过多少次了。很多都不行了,返修是迟早的事。全凭个人运气。

网友:
把无铅的换成有铅的再做。如果还返修。芯片问题

网友:
以前10年的换的也不少,没有返修过!我感觉是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
12年的不能一定是真的  有的可能是打磨过的

网友:
不会吧  那直接买11年的就好了 还更便宜

网友:
现在动不动就去睇高清电影,不死才怪

网友:
假货太多,,哪有那么多12年改良的

网友:
12年是假的多数,还有如何减低返修率关键是bga,我bga做好显卡后一定自然冷却,不要电风扇急速降温。做好的显卡1年之内没翻修过,显卡加宽铜片,越宽越好

网友:
是假的吧,要不没做好, 重新值下球在做下!

网友:
刚换过两个12年的,老天保佑吧

网友:
嗯,我也刚换过两片12年的,目前还没返修,但我都是改成有铅的加焊!

网友:
哈哈  你买的多少钱一个 12年的现在的140多元

网友:
今年5月份换了四块,目前还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网友:
保修三个月,换631还没返修过。。不过前两天买了个不显的。。。*脏话*。。

网友:
现在631 12年的130了

网友:
现在的芯片都不敢买啊···

网友:
10年,11年的几乎没有返修,前两天做了一个12年的,做第一次居然内接白屏,外接花屏,再做一次才好,以前的显卡一般一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