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晒一下维修开关电源防爆炸设备!

楼主(2012-10-17):
材料:1、16A断路器。2、60W~100W灯泡串在零线。3、单键控制开关盒。
如下图:绿色线接零线,红色线接火线。

有同学问我原理,我就说说,错误了请指正!

       其实我也不太懂得讲这个原理,只是知道开关电源短路后,相当于一个回路,灯泡相当于负载,灯泡就亮了。
修电源的时候,如果电源没有短路,灯泡只是一亮就灭,电源如果有短路,那么灯泡就会一直亮着,这样你就知道电源有短路,速速断电再查,以免引起电源2次损坏。要不,你也可以在电源的保险上串上灯泡,只是这样麻烦点。空气开关,只是多一道安全的保障,以免短路造成整个店的线路出问题。

补充内容 (2012-10-18 16:25):
在24楼改进了一下,加装了一个开关,在不维修电源的时候,短接灯泡。搞维修电源的时候再打开。

网友:
看着不错,不懂原理

网友:
LU应该讲讲原理啊,菜鸟不懂啊

网友:
那个空气开关很有效果,就是成本高了点,

楼主,那个灯泡要用个并联一个开关,,当电源要带负载的时候,要短路掉灯泡,才能带起负载,,省得拔插头换另一个插座了,,

网友:
貌似16A的已经最低的A了,17.3元,正泰的。

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看来要再改进一下。只是这个开关不好弄。

刚说完,就想到怎样改进了,明天有空再挖个洞,串个开关进去 ,这样就不用插来插去了。

网友(2014-07-11):
断路器建议使用DZ47LE 3A 天正的有3A的,这个断路器只有短路保护作用没有漏电保护作用,另 作品涉嫌抄袭。
hjq
楼主这16A的断路器是怎么算出来要这么大的呢?
其它的都可以,就是开关觉得也可以再小一点吧,毕竟电源没到16A的地步吧。

网友A(2012-10-17):
能否讲一下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否讲一下原理

其实我也不太懂得讲这个原理,只是知道开关电源短路后,相当于一个回路,灯泡相当于负载,灯泡就亮了。
修电源的时候,如果电源没有短路,灯泡只是一亮就灭,电源如果有短路,那么灯泡就会一直亮着,这样你就知道电源有短路,速速断电再查,以免引起电源2次损坏。要不,你也可以在电源的保险上串上灯泡,只是这样麻烦点。空气开关,只是多一道安全的保障,以免短路造成整个店的线路出问题。

网友C:
那个黄色盒子套着的是灯泡吗?防爆用的吗?

网友:
因为灯泡串在电路中,即便电源短路,也不会对损坏其他电路。所以没必要用空气开关。

网友:
有灯泡就够用了。

网友D:
60W``100W灯泡可以用卤素灯珠代用的,体积比一般的灯泡小很多,价钱一样,而且不易摔破,规格多选择有12V``220V; 3W``200W都可以随便买到,作用差不多,无论放在工具袋里边还是接在电源里边一样方便。少了恐惧感,灵活操作。另外因为修开关电源常常因为通电后不放电。在输入的整流桥正负两端并上一只25W``60W左右的灯珠放电更佳,放便一时间忙了放电而扩大故障范围,而低压输出也可以并接来验证电源有没负载能力,相应的W数用相应的灯珠,正所谓少年不努力,老大玩灯泡。

网友(2014-07-11):
实在是居家旅行之必备良品

网友(2012-10-17):
灯泡就是你串联在用纸盒盖着的那吗?

网友E:
我明白了,LZ 的意思就是当电源短路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用眼睛看出来。原理就是当电源短路的时候,电流就会从火线直接流到零线上,从而使灯泡亮起。对吗LZ?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明白了,LZ 的意思就是当电源短路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用眼睛看出来。原理就是当电源短路的时候,电流就会从 ...

是这样的,你说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黄色盒子套着的是灯泡吗?防爆用的吗?

是的,那就是灯泡,哈哈

网友:
这个修电视机电源用的最多

网友:
这么串联到时可以,可是插座上的电源线如果插反了的话,岂不是 0变火,火变0了么?如何确定电源里面这头的火和0啊

网友:
少年不努力,老大玩灯泡

网友:
这个设计很不错

网友:
没那么神密  在修开关电源时在保险两接个60W灯泡就好了  正常灯不亮,如果有短路灯就亮了

网友:
原理很简单了,后面短路后,灯泡构成回路常亮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直接整个灯泡。连在保险上面 稳当得很

网友B:
修笔记本不难这位同学提的意见很好,今天加装了一个开关,当电源要带负载的时候, 短路掉灯泡,才能带起负载,省得拔插头换另一个插座了。要修电源的时候,再打开开关来修电源。有些同学说装空气开关没用,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碰过,客户拿来的电脑有时候插上电就爆掉了,有点吓人,有些还冒火花,反正我是碰了几次,吓完人的那种。

在背后挖了洞,把开关塞进去,不松动。

这方法不错。。

网友:
是不神秘,只是每次要这样弄保险丝,有点麻烦。

网友:
我们以前修电视机电源部分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一招!!

网友:
我觉得卤素灯泡不错,小巧,不易碎,携带更方便

网友:
给力,顶一个!

网友:
我都是串联在保险丝的地方,

网友:
学习了,回头我也做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D:
60W``100W灯泡可以用卤素灯珠代用的,体积比一般的灯泡小很多,价钱一样,而且不易摔破,规格多选择有12V`` ...

卤素灯体积小,是很方便,但价位来说相对与普通白炽灯要贵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卤素灯体积小,是很方便,但价位来说相对与普通白炽灯要贵些。

不是钱的问题,貌似我这里没来,估计要到县城才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修笔记本不难这位同学提的意见很好,今天加装了一个开关,当电源要带负载的时候, 短路掉灯泡, ...

你的灯泡座子很特别呀,不是普通的白炽灯的吧,好像有卡口 不是带丝口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灯泡座子很特别呀,不是普通的白炽灯的吧,好像有卡口 不是带丝口那种

农村一般用卡口的呢,螺丝口没那么大的功率灯泡,所以随便了点。

网友:
这个很保险

网友:
这样确实方便很多,只是灯泡指示有些吓人

网友:
好像明白了点 就是灯炮串在零线上 如果灯炮亮了 就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不太懂得讲这个原理,只是知道开关电源短路后,相当于一个回路,灯泡相当于负载,灯泡就亮了。
...

同意改造。

网友:
顶一下,不错的,使用方便安全。

网友:
我也修显示器,笔记本,但是看是你的实物图却是没看懂,您能把您的电路图画出来吗。谢谢您,期待你的电路图

网友(点评):
没看懂是因为楼主接灯泡用的一根红线一绿线,如果都用绿线你就明白了,因为灯泡是串接在零线的,如果电源有短路就相当于一个开关接通了火线和零线,这时灯泡就一直亮了

网友:
看懂了一点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修开关电源必备。

网友:
呵呵,我也一样,100W白炽灯搞定啦、

网友:
方法不错,防板上短路的。灯泡串在火、零无所谓的啦,断路器3A的也有,怎么会最小只有16A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W``100W灯泡可以用卤素灯珠代用的,体积比一般的灯泡小很多,价钱一样,而且不易摔破,规格多选择有12V`` ...

卤素灯这个不会炸

网友:
一般一个旧家用电脑电源就不到50块钱值得修吗

网友:
卤素灯确实是不错的选择,看着大灯泡也怕爆啊,楼主想法不错,比以前在保险处连灯泡方便太多了,受教了

网友H:
原理就是灯炮相当于一个电阻,限了短路后的电流,以至不会烧得更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理就是灯炮相当于一个电阻,限了短路后的电流,以至不会烧得更狠。

是的,你这个解说很好!反正用它来维修电源或者显示器电源板都比较方便。

网友:
好创意...我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
真是不错,很有头脑,学习啦!!

网友:
even933的方法很实用,活学活用。

网友:
现在坏电源有这么多短路的吗?

网友:
维修最基本的东西了!!

网友:
不会再放炮了

网友:
串灯泡确实很有效,至于11楼说的灯珠其实也不错。但是灯珠点亮后会很烫,比灯泡热多了。以前一不小心炸保险,炸保险,炸管那才吓人呢。心脏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2012-11-22):
碰到几次上电。。,,板子上冒火。。。还有强大的电流短路声,,,吓了一跳

网友:
维修电视机常用这个方法,修电源当然也可用;其实电源只要测量一下输入端有无短路就可以拆开看看,电源自己短路的故障是比较容易判断的。

网友:
其实接火线零线都可以

网友:
千万不要在灯泡上面并联开关,因为开关不是很直观,有时候会忘记,假如电源还存在短路而在维修思路很混乱的时候难免有时候会忘记拨下开关,上电就爆机了,这个就只作为串联负载的试机电源,确认无短路了就爱插在哪里试机就插在哪里试机

网友:
16A有点大了
我用的是5A的

网友:
静态的短路万用表难道测不出吗,我秀的电源不多,很少遇到初级短路的

网友(2012-12-27):
看了大家各抒己见,我觉得楼主在24楼的改进已经很完美了。

网友(2014-07-13):
崇拜中··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