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锐起无盘,怎么客服端进系统就是一直滚条,就是不进去,要么就是进去了就黑屏。

楼主(2012-10-17):
同上,求高手解决

网友:
没做过无盘,帮不了

网友:
等待高手来救援吧、、、、

网友:
无图,无法跟你讲是什么原因。
通常滚动条长时间不过是你系统没安装好,或者是网卡驱动版本不良。
另外,如果服务器硬盘有坏道也会引发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是PNP网卡没有搞好,我搞过,

网友:
如果是无盘的,那就是镜像文件的显卡驱动或网卡驱动问题

网友(2012-12-21):
赞成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