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 你想不到的!

楼主(2012-10-17):
一个DELL 1440的笔记本拿来的时候开机不亮接上可调电源电流有明显的跳变跑1A多了 ,初步判断内存,显卡, 换一条好的显卡无果,加焊显卡,亮了,可是亮了以后傻眼了,- -那个屏幕竟然碎了,可是那个屏幕不是外面碎了 就想那种手机内屏碎了一样- -好吧我第一次看到笔记本屏幕还有这样的无语,换了一个新屏幕好了,开机 显示系统没有装好! 就想拿USB-PE给他GHOST一个XP 可是按F12快速启动没有USB选项 傻眼了- - 进Bios调启动项- -⊙﹏⊙b汗 还是不行- -拿光盘 还是不行- - 我就把他的硬盘拆下来放到别的机器上做完然后再放到他的机器上释放可是一直卡在哪个真在安装驱动哪里不动了 等了半个小时还是不行关机重启 - -显示系统没有安装好,(这是GHOST xp) 然后换了一个win7 win7就在释放的时候掉电- -汗  我想可能会是南桥的问题吧 就加焊一把 插上USB 按F12 usb启动项出来了 挖去- -南桥 - 以后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可是试试加焊南桥噢- - 因为那个时候忘记拍照片了 就用文字写写算了 大家将就一个咯 呵呵 高手希望别喷啊- -我是新手只是把遇到的问题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而已啦~

网友:
码了好多字啊,不容易!主要是语文作文学的好!哈哈

网友:
没图   没真相

网友:
这些问题写的真够详细的啊

网友:
呵呵,表达确实有点问题哦。

网友:
嗯!楼主要是再上传个图片那就更好啦!

网友A:
学习了。LZ说得还是挺详细的

网友B:
挖去南桥什么意思?小白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去南桥什么意思?小白不明白了。

- -我的意思是说 我嘞个去 原来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LZ说得还是挺详细的

呵呵 大家都是新手嘛 互相学习学习说详细点好理解

网友C:
坑爹的南桥又出现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坑爹的南桥又出现来啦?

94 94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3-07-01):
南桥这么容易出问题呀!那能不能再做桥的时候判断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