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YY A460 I3独显,单桥掉电修复

楼主(2012-10-17):
品牌:神州
型号:YY A460
板号:DAOSW8MB69E REV2.0
故障现象:有3VPCU5VPCU无待机电流,触发后电流上去瞬间掉到0.01…………
故障分析:针对DAO……的板子而言,待机时电流应该为0.01,而不应该为0.00,虽然说有+3VPCU+5VPCU但无待机电流,说明待机部不完整!而触发后电流上去瞬间掉下来,只能说明某个电压没出来,也就是说待机电压转系统电压时,逻辑连接中断导致!由于此机的两个功能,上电部分有两种可能性,如下图12
解决过程:针对此机要看其有没有掉件,确定了没有掉件、撞件的现象后,查其待机电压产生后的供电部分!针对待机部分还有两个待机时的电压+10VALW+15VALW两个高电压来做为后面S0中的电压控制!如图3
第一步:先要修出待机电流来:首先顺着+3VPCU来看如图4 此为休眠电压,必须正常,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其次就是LED指示灯,这代表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如图5
由此图可知上面三个为待机时的LED指示灯电压产生过程,下面在个为S0状态下的LED灯产生过程!实测PWR_LED#3.3V正常,而上面两个BATLOW#MBATLED0#为低电量指示灯,及充电与放电时指示灯会亮!再仔细看可得知待机时的三个LED灯为不同的颜色:连电阻R388那个是RED(红色),连电阻R345那个为GREEN(绿色),而连电阻R354那个是Orange(黄色),不管它们是什么色彩,待机时都应该为亮对吧,这与它们的本意(以前的本本)所不同!红色表示电量低、绿色表示正在充电或者电已充满,黄色表示正在运行或不正常!实测电阻R345一端为3.3V,一端为2.2V,而另一个电阻R388两端均为3.3V,此时亮黄色指示灯,且掉电瞬间有红色指示灯亮!后换R345后两端均为3.3V,此时亮绿灯,且待机电流为0.01正常!至此待机完全OK
第二步:虽然有了待机但是故障依然为掉电!首先查NBSWON1#即开关键到KB3926QF是否正常,经实测为3.3V(按下开机键时有3.3V-0.12-3.3V的高低高跳变)如图6
接下来就要出S5_ON了,此信号由ECKB3926QF发出,为高电平如图7
由上图测得+15VALW电压没有,问题出来,顺腾摸瓜,查+15VALW的来源:如图8
实测+10VALW电压为9V以上,+15VALW13V以上,说明+15VALW已经出来了!只是没有过去而已;此电压去了如下几个地方,如图9:测得PR145一端为13V以上,一端为0V,其它几处均无电压!后由R145端飞线去PR168后,按下开机键电流一路小跑到了1.26,不显示,过几十秒后再次掉电!此时为0;
有人要说了,既然电流都上来了,为什么还不亮呢?查其各个供电、时钟、复位均OK!那为什么还会掉电呢,后来查得如图:原来是R16这里少了个+15VALW,纠正后顺利亮机!
总结:针对现在最新的机器,死般硬套的去修是行不通的,就像最后的少一个+3VLCD_CON一样,要是老机器的话是绝对不会掉电,而只是单纯的不会显示!真的是值得大家思考………………
别附上图纸 神舟

网友:
这样的话得一点点的一个个电压的去查 这边电压有的不代表别的地方的同个电压出去了

网友A:
修的很细心啊

网友B:
楼主很给力,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B:
楼主附的图纸板号是SW9

网友C:
又学到了一招。。。原来DAO有两种上电时序,原来没有屏供电也会掉电。。。。真的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给力

网友D:
最新机器能找到图纸都还好,像华硕的图纸点位都找不到,只能瞎修一下,很多都是换板子

网友:
对,你这样说很对!确实如此!新理念就是有点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很细心啊

谢谢!但是太浪费时间了了几个小时才修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给力,加分支持一下。

谢谢,就是烦索了许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新机器能找到图纸都还好,像华硕的图纸点位都找不到,只能瞎修一下,很多都是换板子

话又说回来,维修也不能光指望图纸,像这样的没图纸确实不行,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就可以抛开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附的图纸板号是SW9

嗯!没仔细看,应该是SW9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学到了一招。。。原来DAO有两种上电时序,原来没有屏供电也会掉电。。。。真的学习了

说明看到东西了,学到了一招还不表示下!

网友F:
待机有10、15啊,什么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有10、15啊,什么作用啊

这是一个高电压,好多待机里面都有的电压,也是不可少的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话又说回来,维修也不能光指望图纸,像这样的没图纸确实不行,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就可以抛开图纸了!

说维修不需要图纸的,都是过了河后说桥没用的人。呵呵

网友H:
没图我都不想修这种电路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维修不需要图纸的,都是过了河后说桥没用的人。呵呵

饼哥教育的对,维修必须要图纸的!我在这儿说的意思是有时忙了就顾不上看图纸了,没有别的意思!没桥那河我看也过不去啊!呵呵…………,最近还好吧饼哥!!有时间过去了请你吃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图我都不想修这种电路问题的

那是肯定的,没图纸也没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