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65G-M8跑00 不知是通病不

楼主(2012-10-17):
如题 精英865G-M8一开始不触发 换了南桥触发了。U供电短路了。换了个上管和2个供电IC U的供电有了。现在就是什么电压都正常。就是代码跑00.假负载测得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 测IDE和PCI的复位电压都有。点复位开关无反应。复位灯常亮。 换了个14的门电路还是一样。不知各位大侠有何高见 不行最后就加焊U座了 因没加焊过U座 希望各位同仁支支招用什么曲线。

网友:
再说下复位开关上是有电压的  小弟再次谢过

网友:
换个IO试试,无复位和CPU无关,既然CPU有供电了,就不用找CPU座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这块板是一修的话,估计是你的桥没换好,一块板应该不会同时出现多个故障吧

网友:
2修的板子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