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论坛里看到一篇关于“短路追踪仪”谁用过的啊

楼主(2012-10-17):
      “短路追踪仪”怎么样,实用吗,效果好不好,

网友:
自动追踪短路的吗? 这么高科技?

网友:
没听说有这么高科技的玩意啊!!

网友A:
这东西基本上没人用过,不是不好,而是消费不起。
我对这东西也非常感兴趣。

网友:
不单有在线测量仪,还有短路追踪仪喔。长见识!

网友:
一般在郭嘉的供电部门有这个东西,价格超高。

网友:
没玩过,让我选的话我会选择用4位半万用表慢慢测。

网友:
4位半万用表?看来你是真没玩过,会误判的。因为电路里存在着很多电容,当通过直流电时会产生极化,测量结果就没参考意义了。

网友B:
以前在工厂里上班的时候用过哦,这个东西 帮你侦测一个大概的短路的位置,不是说可以侦测到具体的一个零件的,遇到大短路的时候用来帮你缩小范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基本上没人用过,不是不好,而是消费不起。
我对这东西也非常感兴趣。

很贵吗,BGA这样的维修工具我们都已经用了,这个应该也不难吧,毕竟我们平时也会遇到很多短路的机器啊。但就不知道效果好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工厂里上班的时候用过哦,这个东西 帮你侦测一个大概的短路的位置,不是说可以侦测到具体的一个零件的 ...

能确定的范围多大啊?范围太大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主板也没有多大啊,

网友:
那个仪器可比BGA机贵多了一般个人可用不起。

网友C:
烧烤大法和温惰大法已经很好使!不用这么无聊的东西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烧烤大法和温惰大法已经很好使!不用这么无聊的东西啦!

兄弟,不能这么说。
我遇到过采用烧机发热不明显,不能准确判断故障点的。另外大电流烧机用起来还是有顾忌的——如果不控制电流,可能将PCB烧掉。
所以,这不是一个无聊的话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能这么说。
我遇到过采用烧机发热不明显,不能准确判断故障点的。另外大电流烧机用起来还是有顾 ...

很有道理,所以一般情况下我还是使用温惰法!

网友:
好像价很高的,没用过呀,

网友D:
很多年前我就听说过,其实这只是在线维修仪器中的比较简单的一种。完全靠这玩意差短路有时并不好使,参考参考还是可以的,必要时得手动查找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年前我就听说过,其实这只是在线维修仪器中的比较简单的一种。完全靠这玩意差短路有时并不好使,参考参 ...

“其实这只是在线维修仪器中的比较简单的一种”,这话怎么讲的呢?
短路追踪仪一般都是单独使用的,与在线维修仪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