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瑞能镍镉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2-10-17):
镍镉充电器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经检查,交流输入部分有一个色环电阻开路,电阻颜色是橙橙金金,请教一下这个电阻是保险电阻还是一般电阻,做何用的,能用一般电阻替代吗?

网友:
3.3Ω的电阻,体积比板上的其它电阻大吧?应是2-3W的限流电阻,普通电阻就行。

网友:
用2-10Ω的电阻就行,体积不能比原来的小。不过上新电阻前要测一下是否有短路。

网友:
同意楼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