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帖片的100欧电阻哪个板上比较好找

楼主(2012-10-17):
有个坏了,找不到配件,怎么办?

网友:
只能是旧的驱动板上找一找了,电源板上的一般只有一个,3个并排的很少见!

网友:
硬是找不到 直接硬接过去吧..100的好找

网友:
台式主板应该有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上有好的这样的   你找找

网友:
找四个单个101的换上去吧

网友:
也可以找4个单独的换上去   100欧的电阻。

网友:
在主板上找吧?

网友:
在坏了的液晶屏上去拆,只要不是单六的lvds信号,应该都使用的是这种排阻。。。

网友:
直接用4个100欧姆的贴片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找4个替换

网友:
这种排阻所在的电路都是小电流的地方 一般不易坏 先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吧

网友:
要是其中一个坏了,你找一个直接并在坏的上面就可以了,实在找不着,用DIP的也可以,也可以用主板上的68欧和33欧串联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