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X1920 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2-10-17):
如图管子的控制角连接到OZ9961RN的角没有电压 换个OZ9961RN 换的芯片第一排一样的型号第二排是A98pnc.1g 三排是1002A1 但还是一样问题 我第一次修这种显示器搞不懂了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黑屏  ?   你应该先测测电路板   是否有5V  ·12v          就是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你测电路板的电压是否正常    有没有5V   12v

网友A:
你说的那个无电压是不是接地的。我看到左脚有个大电容这样右边可能是控制脚。

网友:
新手围观学习!  和LZ一样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你说的黑屏,指示灯有没有亮啊?没有的话应该是驱动板的MCU坏了,我修过一台换MCU就好了。如果亮的话,这个是升压板的吧?可以改个通用升压板看看

网友:
先好好学习下原理再动手把

网友:
首先看看电源部分

网友C:
先围观下吧,,等我懂了在来,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黑屏,指示灯有没有亮啊?没有的话应该是驱动板的MCU坏了,我修过一台换MCU就好了。如果亮的话,这个 ...

开关正常 控制电压都是正常的到升压板了 就是上面那个管子的控制角没有电压 控制角和芯片的20角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无电压是不是接地的。我看到左脚有个大电容这样右边可能是控制脚。

是的右边是控制脚 就是控制角没有电压 控制角和OZ9961RN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围观下吧,,等我懂了在来,哈哈

那好啊 希望你能在我懂之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