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EP201电磁炉屡烧FSD200以及限流电阻什么引起的?

楼主(2012-10-17):
修一个美的EP201电磁炉换了FSD200 跟R90 2w/22欧电阻,修好后只用了一个上午,就再次烧 FSD200 以及制流电阻R90了,R90原来的是绕线电阻,我换成金属膜的应该没什么区别吧?

我的是FSD200 的方案

网友:
是不是D90坏了 换EC90 10UF 450V的电容

网友:
换一下D91、R91、C93。

网友A:
查一下尖峰吸收电路和变压器是否有热短路的情况,再就是次级的滤波电容、整流管等稳定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尖峰吸收电路和变压器是否有热短路的情况,再就是次级的滤波电容、整流管等稳定性不好。

热短路怎样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90 EC90 10UF 450V的电容.
都测试过,没坏,而且第一次修好后,是用了一个上午,下午才再坏的

烧这管及限流电阻的,通常都要换10U/450V的电容,这是个经验,尖峰吸收电路也要检查,测温电阻也要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这管及限流电阻的,通常都要换10U/450V的电容,这是个经验,尖峰吸收电路也要检查,测温电阻也要看一下

10U/450V的电容,我昨天就拆出来测量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用普通指针万能表R档X10K 测试;充电后电阻接近无穷大的啊
================
尖峰吸收电路
是那一部分,新手不太清楚,
================
测温电阻
又是那个呢?

网友:
刚才朋友说应该是T90 变压器有短路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D:
那个Z90不是0.5W18V的稳压二极管吗?怎么变成是15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Z90不是0.5W18V的稳压二极管吗?怎么变成是15V的稳压二极管

原电路图上是这样写的 18V/0.5W(Viper12A);15V/0.5W(FSD200)
我的是FSD200 的方案,估计也就15V/0.5W 的吧

网友:
3楼说的元件就是尖峰吸收电路。有的元件只能用好的元件代换,用万用表是测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尖峰吸收电路和变压器是否有热短路的情况,再就是次级的滤波电容、整流管等稳定性不好。

请问 尖峰吸收电路出问题会导致 烧R90 跟FSD200 吗?FSD200 不是有保护电路的吗?
现在我也怀疑 T90 高频变压器有初级线圈,存在匝间热短路

还有一个问题,下图其工作原理是,由电网电压经整流后变为脉动直流电压+305V,通过串接开关二极管D90(1N4007)、限流电阻R90(22Ω/2W)后,送至开关高频变压器TR1初级的1-2绕组
====================================
图中D90 不是接在RS2006 V- 的吗.负的怎么能通过D90 呢?电流方向好象不对,

网友A:
1、保护电路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也出现问题。
2、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那个桥式整流块正负极标错了,否则功率管通过内部的二极管直接导通了。你仔细研究一下。
3、用其它炉子上的小变压器和7818及7805改一个电路,加个散热片,不难的。

网友E:
FSD200做辅助的电源,在很多机器上都存在这问题。 不大好修
维修的话,要一次性更换,初级整流二极管,电容,吸收电路,
次级取样过来的整流,及一个稳压管
在我们维修部中,实际修复率很低,复发的相当高,,修后从半小时,到半年复发的 都有。。
我在一次修彩电时,将全部相关元件更换,除变压器外,。。还给芯片加了散热片,,
半个月后,还是OVER了。。

现在我这里都采用了最简单的方法,,TB批量购入小体积5V/2A的洋电源,用里面的电路板直接代换。
基本没有复发过。。。

你的5V2a电源不是使用在电磁炉上面吧 电磁炉还需要一个18v电压

网友:
实践出真知呀,维修上有的难题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FSD200做辅助的电源,在很多机器上都存在这问题。 不大好修
维修的话,要一次性更换,初级整流二极管,电容 ...

看见你这么说,那我就更怀疑我的高频变压器有出现热扎间短路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保护电路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也出现问题。
2、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那个桥式整流块正负极标错了,否则功 ...

是的,我回去认真看了实物,是这张电路图标反了正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回去认真看了实物,是这张电路图标反了正负.

变压器是没关系嘀,,不可能所有的FSD200电路都是变压器问题。。
我用5V万能模块代过原电路,一年多了 也没坏,说明变压器是正常的。。
电视厂方给出的方案是让我们技改,或是用“正品”FSD200. 有趣的是,厂方发来来的块子,上去确实能用得住。
不过,太贵了啊。
上级技服,给我们的答复是--你们还在技改啊?我们直接用模块了,而且不用加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是没关系嘀,,不可能所有的FSD200电路都是变压器问题。。
我用5V万能模块代过原电路,一年多了 也 ...

5V万能模块代过原电路.什么是"正品"FSD200 .现在卖的都是不行的吗?
=================
这个还用原来的高频变压吗?

网友:
现在5V 只有4.93V
18V 只有17.17V
着属于正常吗?

网友F:
这个电压正常呀 FSD200市场上买到的很多都有问题 你看看电路板上面有没有viper12的预留位置  如果有位置你就改为viper12电路 网上找找就有这样的方法 前提是必须要viper12的位置 是在不行就到当地电子市场买一个电磁炉电源模块直接更换 输出5V 18V 直接并上去就可使用 我们这里卖5元而已

网友:
呵呵,各位高手们看不懂。还有个用5V2A的来代替某个电路更看不懂。当然电磁炉没拆过。呵呵。下次找个来拆拆!

网友:
不好修的话。用电磁炉万能电源模块代替。。

网友:
viper12的预留位置是有的,FSD200 真的那么多问题吗?
如果电压正常范围
是否可以直接使用呢?
4.93V 17.17V 有点低,有点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压正常呀 FSD200市场上买到的很多都有问题 你看看电路板上面有没有viper12的预留位置  如果有位置你就 ...

电磁炉电源模块我这边没10块估计拿不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