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X1920 显示器居然会有这样的黑屏

楼主(2012-10-17):
如图管子的控制角连接到OZ9961RN的角没有电压 换个OZ9961RN 换的芯片第一排一样的型号第二排是A98pnc.1g 三排是1002A1 但还是一样问题 我第一次修这种显示器搞不懂了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重点查OZ9961RN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不知道OZ9961RN的工作条件 没有查到  但我想应该也和高压条一样吧 控制电压3.3V到OZ9961RN就应该会工作吧  25V是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