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焊接方法

楼主(2012-10-18):
刚刚接触板卡维修,焊接老焊得很难看,焊个MOS管就像刺猬一样,郁闷啊,求高手指点。。。有没有什么方法提高焊接能力的。。。。

网友:
方法就是多练,在焊接的时候找到技巧,MOS管子拆下来之后将焊盘上的锡清理干净平整,用风枪焊接的话,可以直接将MOS管对好位置,放在焊盘上面,直接用风枪吹将锡融化管子接触良好即可,用烙铁的话,用镊子加以辅助,管子放好后,可先加锡固定其中两个引脚,之后在进行焊接。

网友:
新手学习了,不过还没牛逼到焊接mos的程度

网友:
温度可以适当高点儿,呵呵呵!

网友:
上焊锡膏就行

网友:
焊上去的时候D极会鼓起一块锡包!!!

网友:
随便找的废板子(确定没有任何修复的可能)做练习,拆下来再焊上,多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