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ATX电源改装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12-10-18):
准备维修笔记本,都说要准备可调稳压电源,上网一淘,发现都要两三百啊。因为穷,所以就想DIY一个。想想ATX电源功率有三百多瓦,输出都有5A啊,应该可以改一下。上网找资料,一大堆,要改线路啊,要买零件啊。对菜鸟的我,端详电源板好多天,都无从下手,看来此路不通。想到网上一大堆升压模块只是十来元,买零件不如买一个升压模块、一个电压表头、一个电流表头,利用ATX电源的12V输出,加一个电位器,这样从技术、价格还是比较符合我的实际,付诸行动后,就做成了以下12V至28V可调稳压电源了。

整个改装其实极其容易,只是打孔比较麻烦,需要准备电钻等工具,还要量准各模块的位置,不要与主板上的零件碰上。升压板我用两块装带孔胶片垫在整流管散热片上。安装在内部是一个失策,应该找一个电源盒装在外部,这样既方便安装又容易维护,且不用动AXT内部,下次改进。风扇要改成往里吹,散热效果更好。升压板原来使用一个10K精密可调电阻,因为太小不好调整,于是我拿了一个30K的音量可调电位器并联一个30K固定电阻取代(如果只装30K的音量可调电位器,电压可调到60V,太危险了)。把绿线接地,交流电输入的L线端加了一个开关,开关合上ATX就马上工作,开关断开就停下,感觉较方便。电流表的工作电压取自ATX的5V输出。试运行了多个小时,很稳定。
成本如下

序号

项目
价格

ATX电源

笔记本电源万能转接头10个、电源线
12.8

C27D直流电流表头

V20D直流电压表头
9.5

30K电位器

升压模块

合计
62.3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挺强呀

网友:
升压起来的电源质量不好效率不高

网友:
30V5A的功率有吗

网友:
嗯 学习啦 有想法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但如果是用来修笔记本的话,已经是短路了

我也想DIY一个

网友B:
273数值显示怎么搞的

网友:
这个电源很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3数值显示怎么搞的

那是电流,蓝色的是电压

网友C:
哥。你太厉害了,教我吧

网友:
很强大,,很羡慕

网友:
你的动手能力好强哦

网友:
这个电源又经济又实用,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你太厉害了,教我吧

上淘宝买回那几个模块接上去就行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PTMANGER每次都给我加分!

网友D:
这个能调电流吗?不能调电流修笔记本不大行。

网友:
应该不能限流

网友:
实在太有才了

网友:
这个有个弊端 就是不能用来修有短路的机器

网友:
可以再详细一点么

网友:
电流表显示的精度不足,最好能显示小数点后三位数的。

网友:
应该弄个小数点三位的数显

网友:
楼主内把内部图多拍点吗,我看看山寨一个!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赞扬。电流两位、三位倒是没多大关系,但没有电流限制是不太好的。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不知道测过输出波纹没有,,这种模块式升降压电路,干扰不小哦,,维修中不要引起误判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不知道测过输出波纹没有,,这种模块式升降压电路,干扰不小哦,,维修中不要引起误 ...

要有示波器测,我的示波器太烂了,没有纹波也测出大波了!

网友:
l  z  真是人才哦

网友:
厉害!楼主的能力很强啊,可见楼主的电路功底很不错

网友(点评):
一点都需要什么电路功力,相反,我从则面看到你对电路一巧不通或你跟本没看清楚他是做什么东西做怎么做的

网友:
好强大啊~~~~教教我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挺强

网友:
真不错,正好手上有个电源

网友:
只有电压调节 没有电流调节   烧鸡要慎重了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确实强啊,但是这个升压起来的电压,带负载能力与电流变化好像不能显示得很准确吧、

网友:
不值  真不想打击你 网上有卖通用笔记本电源的了 从9v到20v都可以 才二三十一个

网友:
有输出保护吗,当笔记本内部短路时,电源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
最好做一个带可调限流保护的。

网友:
这种模块理论上应该带输出短路保护,你这个没有吗

网友:
有人说调电流,你的可调电源是做为恒流源使用的吗。电流怎么调?电压一定的情况下,电流随功率不同而变化呀

网友:
路过,很欣赏楼主的动手能力与想法,但是说实话 这个东东 自己在家用 还行,摆在店里 是不是对店面形象有点损害 啊  哈哈  。

网友:
我啥时候有这动手能力?

网友(2012-11-17):
卧槽,牛人啊,早些上论坛,我也不用多花钱去买了

网友:
没有短路保护,也没有电流调节,不过楼主还是不错的。

网友:
把电源 磁环变压器,初级不变  次级部分拆掉重绕应该会改变电源原来的电压,至于一圈电压多少,绕一圈测试一下,然后累计加起来可得到总电压,直到合适。。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
太给力了 不过我还是喜欢指针表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改直接调压比较可靠,耐心点,并不是很难

网友:
看着很棒,不知道使用寿命有多长时间

网友:
真正的可调电源是可以恒流或恒压的,这样可以带来很多方便,就像给锂电池充电就变得很简单了。不过版主的这个电源也很实用方便。建议把可调电阻换成多圈式可调电阻,否则一旦可调电阻失效是很危险的。

网友:
穷则思变,楼主很有代表性。搞维修的就是要立足于干,自己干出来的东西才会得心应手。

网友F:
如果把改装电路及思路提供一下还有参考价值,便于大家学习探讨电源改造原理,方便大家以后变废利旧,相互提供各种废旧电脑电源改装,如此只吹自己的东西如何好没意思,再说淘宝上买一个制式相同功率的调压电源也不过四五十元,有必要大家来看你这个没有详细电路不能复制的东西吗

网友:
楼主真是强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调电流吗?不能调电流修笔记本不大行。
想调电流的话, 可以在电压输入端加入一个滑动变阻器进行调节。。 应该可以的 U=IR,通过这个原理。。

网友(2012-12-17):
太给力了。看来我自己也要做一个可调电源了。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把制作步骤一下列出来呢?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经济适用。楼主聪明哦

网友:
笔记本的特点准备维修笔记本,都说要准备可调稳压电源

网友:
旧电源有几个,以后看看能不能也改一个

网友:
相当牛逼的 家伙~·
这也想的出来~~~ 你太有才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我也想DIY一个

网友:
我加分了 能把详细的制作过程整理发给我吗 我对接法含糊 怕接错了

网友:
求电路原理图呀,楼主阁下。。。。。。。。。。。。。。。。。

网友:
真羡慕啊,什么时候也能会

网友(2013-01-19):
牛人厉害,但不能输出超过12V啊

网友:
不错,不同于一般的改制思路,成本还是高了一点。

网友:
牛人啊,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楼主你不加个限流万一电路有短路的部分烧的哪惨了。

网友:
有时间动手做一个也可以,不过现在各种电源做维修的随便都有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同样达到调压目的。

网友(2013-02-23):
怎么没有详细的更改资料啊

网友:
呵呵 。。还是买个好点。烧客户一块板赔的就够买了。

网友:
最好再有一个短路保护就更好啦

网友:
直接改可调电源不是很难,而且成本更低,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
关键在于短路会不会保护,不然烧鸡哟

网友:
有没有带过流保护的啊

网友:
楼主能再详细点,讲解下,是怎样接线的吗?最好有图,我也想自己试试装一个

网友:
这样改装不彻底

网友:
其实楼主并不知道算数,就是因为穷才要买好的工具才能加快更好更快的修复机器换取钱财,为了两百多块钱的主要工具而做这个并不是好的想法,无论是兴趣还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钱财,长远来算真的是得不尝失,做过大事的人就觉得真的是傻
同意,过把瘾就算了,大家不要学我啦。

网友:
很好,向楼主学习,也想做一个

网友:
普通的直流电源 也就200元左右。 修笔记本 还是买个吧。

网友:
范围再大些使用更方便。

网友:
我是新人,学习了,手头也有个不用的ATX电源看看能不能改出来

网友G(2013-03-26):
这样的做法好像不是很稳定吧。。。

网友:
嗯 这个diy很是不错,学习啦。

网友:
一直想DIY一个,不管成功与否楼主的精神可赞

网友:
楼主 你的输入升压板模块的电压是取电源12V的电源吗   那你的电流怎么取5V的电压电流啊 这样能行吗  电源不会保护啊

网友:
这个只能当可调电源用,再就是秀秀不短路的笔记本。   短路的主板应该用不了几次就烧掉了。所以不建议大家自己动手改这个来修电脑。

网友:
还有限流的问题的。

网友:
很好,如果再配上个漂亮的外壳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2016-10-20):
这个不能调电流,维修用不了,当普通可调电源用足够了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嘛。

网友H(2017-02-19):
看了你的帖子我也想做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了你的帖子我也想做一个了

按照帖子里的方法也是这样做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