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9 V1.2修复的怪问题

楼主(2012-10-18):
1,MS-7519,正常开机可以进系统,很快会掉电,掉电后开机全板无供电,查了下图纸,所有的供电开启信号都由UP6261发出的基准电压开启,测UP6261供电正常,EN脚0。79V,好象正常,先不管,先把UP6261R换了,V星很多板全板无供电都是这小8角芯片坏引起的,换完正常进系统,正高兴着,又掉电了,再上电还是全板无供电,会不会是EN脚的问题,看了图纸是5VDVR1经过两个电阻分压来的,5VDVR1是12V上拉的, 计算下分压后应该是2。6V,0。8太低了,测5VDVR1一端12V正常,拆下两个电阻测量阻值也正常,而且也时正常开机,如果电阻阻值变了,应该一直无供电,想着可能是虚焊了吧,找了个822的+个222的分压,开机还是正常,5分钟左右后又掉电,再测EN还是0。79,12V也正常,拆下电阻量还是正常,一下子没思路了,想了想,用可调电源接个2。6V,做EN,开机正常,进系统后一直看着电流,开了一个小时没掉电,郁闷,还是直接飞线试试吧,从3。3V接个472电阻接到8脚,放另一台上测试,测了半天没问题,中午客户来拿主说主板飞线很难看,让他傍晚再来拿,看了一下,从1脚的5V供电脚接两个电阻分压好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没照像,给个网上找的图片大家看看,我修板不喜欢照像,发贴的时候总是没相片, 一直试了傍晚客户来拿都没事,改两个分压电阻之前把线路还原了,还是隔一会掉电,从1脚分压后作为EN,一直没事,虽然板修好了,也收了钱,想不明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为什么12V正常,电阻阻值正常,分压后电压却不正常,每次掉电后全板无供电,不动,隔半个小时左右又能正常跑码,进系统隔一会掉电,求解答!附上图纸

网友:
       楼主辛 苦了   这么晚还在发帖   我也遇到一让人头疼的问题,一IBM R51e    进水不过, 好像是不过内存,电流跑到0.60   我测个电感阻止正常      现在还没有头绪

网友:
还是5VDRV1_EN  的问题,可能会返修

网友(点评):
返修很好,到时候就可以照像,如果楼主表达没偏差,是USB问题

网友(点评):
5VDRV1_EN最开始查获了,为前置USB供电的四个7753小8脚一个S3信号,把线割断还是会掉电

网友:
你可以把电阻拿下来飞线过去不焊到主板上试试啊

网友:
厉害啊。。这都能修??不过感觉问题没解决,是被掩盖了。。期待下一集

网友:
应该还连接到其它地方吧

网友:
V星的板子,,USB供电的转换IC,很容易出问题,,会引起不复位,时不时不跑码,偶尔又能正常,,,,,,,如果是转换IC出问题,就把板上的前置USB模组的IC换下,,,板上的其他USB模组,不会全部用到的!
V星的板子,还有个毛病,就是有个IC,转换成  1.5V   1.05V  1.25V的那个IC,也容易出问题,会引起掉电!具体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也是个8脚的, V星的板子,那些料J8很小,不好动烙铁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牛人..学习了...

网友:
你说的8脚的IC就是我说的6261。很小的,提供三个基准电压,

网友:
有图纸就不难找呀,EN那里可能和别的地方有连接。不然就是PCB 自身能的问题。

网友:
这种小芯片出在很多板上有用,但坏了就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