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机如何检测电池是好是坏

楼主(2012-10-18):
电池电量显示为0,不充电,如何在不拆机的情况下判断是电池故障还是主板电路故障
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来判断吗,或者说使用万用表检测电池的哪几个引脚
在维修的时候,经常遇到电池故障,除了更换电池判断以外,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可是实际上,电池种类繁多,总不能每个都备上一个用来测试,

网友A:
找另外一模一样的电池测试。一目了然

网友B:
一般我是这么测量的,看电池的门限电压,低于门限电压的就是坏的。门限电压就是电池身上的电压伏数,例如11V(但不是绝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另外一模一样的电池测试。一目了然

你这个不实际,我也说了,笔记本电池那么多种,如果没有一模一样的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是这么测量的,看电池的门限电压,低于门限电压的就是坏的。门限电压就是电池身上的电压伏数,例如11 ...

谢谢你,再问下,门限电压具体的怎么测量,使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吗,一般测第几脚和第几脚

网友:
测电池的正极和负极,把万用表打到,20v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再问下,门限电压具体的怎么测量,使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吗,一般测第几脚和第几脚

一般是电池口的左边和右边分别是地和主供电,测量即可。

网友:
是啊,有时不敢确定就是电池坏,怕发回来新电池一样的现象。

网友:
测门限电压的方法极不可靠。电池在过放电和长期存放不用后,保护板起作用,导致测不到电压。但电池本身并未损坏。

网友C:
谢谢,如果是你所说的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呢,重新激活还是怎么处理,指点下,谢谢

网友:
3楼  那不是门限电压    那是标称电压  每个锂电池的电压标称都是3.7V ,3芯和6芯的电池正常电压 都在9V到12.6V 之间 ,4芯和8芯的 都在12到16.8V 之间。

一般的电池 正负极就是 左边第一脚和右边第一脚,测一下有无电压。有些电池有识别脚,必须将中间的一脚接地 才有电压,这样也测不出来的,先找出地脚,然后用电阻档去测对地阻抗,排除1  2百K 的 那几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如果是你所说的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呢,重新激活还是怎么处理,指点下,谢谢

将主板拆出来,电池接入主板,将维修电源电压调至电池标称电压之下,将维修电源正负极接入电池正负极进行强充。安全起见控制充电电流在2A以下,几分钟即可激活电池,然后正常充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