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BIOS是否参与触发的技巧和方法

楼主(2012-10-18):
  我们在维修笔记本主板不触发的时候,不要忽视了BIOS,有些BIOS是参与触发的,有些BIOS是不参与触发的,那么怎么判断一个BIOS是否参与触发呢,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方法:  笔记本主板中的BIOS有的参与触发工作,有的则不参与触发,看一个BIOS是否参与触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看一下BIOS的供电是否有待机电源提供,如果是待机电源给它提供供电,那么一般这个BIOS要参与触发,如果是触发后才出现的电压给它供电,则其就不参与触发,如DV1000中的BIOS,如图1所示,可以看到,它的型号是:39VF040,它的第8脚供电是由待机的3VPCU提供,因此它会参与触发过程。

简单来说就是看BIOS的供电,如果是待机电压在供电,它就是参与触发的,反之则不参与触发。

丰收年噶 -5 说的太笼统 你可以看看t61就知道了 他就是待.

网友:
好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这种办法不错
说来说去还是时序

网友:
是个不错的贴子

网友A:
如果  BIOS程序坏   也会影响开不了机吧

网友:
照你这么说,那所有有待机电压到的地方,都是开机时必备的!机开机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  BIOS程序坏   也会影响开不了机吧

BIOS程序损坏会造成EC读取不到开机代码,而开机代码是存储在BIOS里的,所以BIOS损坏会找出EC不工作。

网友:
BIOS没有供电怎么参与触发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80910#lastpost

网友:
太高深了。我学不了。

网友:
哦  谢了   多学习了

网友:
那是不是说,台机的BIOS也可以这么去辨别了????另外,万一恰恰BIOS坏了  岂不是这方法就不准了

zhaoliang -1 台式机不能这样理解,因为台式机没有ec芯片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B:
如果BIOS是待机就有电压,查了其他开机条件都具备而不开机的话,那么就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BIOS是待机就有电压,查了其他开机条件都具备而不开机的话,那么就先刷BIOS试一下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受教了!

网友:
确实是个考虑方向

网友:
我一般的是 他是不是挂在IO下!

网友:
这个也能加分?说实话,你看电路图就知道了,看是什么样的连接就知道了,看是X BUS 还是SPI

网友:
好方法,分享了,记下了,以后争取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