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来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2-10-18):
接一长城 V247,黑屏,指示灯为红灯,拆开测电源板上24V.12V正常(电源板不是原装的),测高压板上OZ960SN第5脚VDDA没电压,跑线路是这个芯片上发出的,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请各位来看看,最好哪位有图纸能提供个

网友:
这个 是 IC

网友:
关键是什么IC 啊

网友A:
没有见过这种板子的   上面这么多的高压线圈哦

网友:
百度查不到的,是长城24寸显示器的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就没人见过

网友:
上次有个帖子里面说过这个IC,是个 复合三极管 的IC  主要是用在升 降压电路里面。液晶屏背面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这样的IC。

网友:
哦.感谢楼上的,

网友B:
百度找不到PD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找不到PDF吗?

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这种板子的   上面这么多的高压线圈哦

拆掉卖铜!!!!!!

网友:
上次有个帖子里面说过这个IC,是个 复合三极管 的IC  主要是用在升 降压电路里面。液晶屏背面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这样的IC
是的  你去查查看

网友C:
这是8个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8个灯?

没拆开屏,还不知道,直接短接后屏能亮,不过满屏的亮线,不知道是不是MCU的问题

网友:
那就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D:
查查驱动板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驱动板工作条件

这个是驱动板带电视功能的, 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