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1-AX奇怪开机故障求解

楼主(2012-10-18):
主板不能正常开机,按PW无反应的。
如果能开机,按PW可以正常关机,长按PW可以直接关机,按SW可以重启,和好主板没有任何区别。关键故障如下
如果按PW正常关机,在电源不断开交流电的情况下(就是关机后主板仍通电),按PW仍然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如果将主板断电一下(就是关机后切断电源,让主板彻底断电),或者开机情况下拔掉电源,按PW键就无法开机。

按PW键无法开机后,对红框里的RESET针处理一下就能开机,处理过程如下

用剪刀或镊子或表笔,将RESET针点几下(只点改针),就有25%的概率可以按PW开机,25%的概率按SW开机,50%的概率只要用这些工具点一下RESET针就立马开机。如果将RESET针对地短路仍然不能开机。要想开机一定要用金属对RESET针碰几下才能开机,但是金属上有绝缘没有关系,用非金属,如牙签,筷子碰,还是不能开机的。不是针的问题,因为我将针拆除直接对焊点操作一样的结果。
这样的问题我一点思路也没了,求教高人
很多人说看不懂,附上流程图

网友:
试试摸着32.768KHz的晶振看能不能开,能的话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

网友:
怎么感觉特别乱呢!!!

网友:
理不清楚,有点乱

网友:
搞不清楚。。。。。。查开机线路

网友:
楼主说得有点不是很清楚,不好怎么帮你,查下开机针的线路吧

网友A:
嗯!诉说的有点乱,俺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网友:
支持2楼 查晶振

网友:
开机电路查了没问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主板断电后拿个金属物戳几下RESET针就能开机了,不戳就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诉说的有点乱,俺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已经附上问题流程图,再帮我看看吧

网友:
你把rest'  线去了不插试下了

网友B:
又是一块怪板呀..这都被你发现了.
你看下PDF,这脚是不是与PW连在什么个元件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块怪板呀..这都被你发现了.
你看下PDF,这脚是不是与PW连在什么个元件上了?

找不到图纸,我量了下,接线是这样的

网友:
查一下晶振吧

网友(2017-08-20):
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