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关不了风扇。。。。。

楼主(2012-10-18):
怎么解决关机之后风扇还在不停的转呀。。。。。。IO换了。。。。跑了线路貌似没有问题。。。会有那些问题引起这种故障呀。。。。求解
华硕

网友:
你测一下关机后送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楼上说得对,看看绿线是否恢复为高电平

网友:
跑主板上与电源绿线相连的电路,一般是由南桥或I/O芯片控制

网友:
找找看是不是恢复到高电平的状态了

网友:
谢谢兄弟们的帮忙。。。终于好了。。。在我实在想不出办法刷个BIOS就好了。。。。哎;还有这事。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这样一个昂达的板子,机子关了CPU风扇还转,后来换了个开关好了。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