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按几次才能开机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0-18):
要按几次才能开机,开机键没有问题,会不会是南桥虚焊?
问题

网友:
看下开机开关有没有问题。我遇到过几台了

网友:
可能是供电方面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是虚焊按住南桥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先要知道是什么控制开机,再沿开机键查下电路

网友:
我想开关的可能性比较大写

网友:
32.768HZ晶振不正常也会引起的

网友:
你换过电源没有

网友:
电源5V电压不正常,电流偏低就会引起开机困难,经常碰到。

网友:
换个开关试下

网友:
开关接触不良吧

网友:
南桥的问题较多!

网友:
看下CPU上是不是有硅胶,我就遇到一次,INTER的,上面有硅胶,要近开关二到三下才能开,我去呀

网友:
遇到过.
现象是:打开按几天都没反应.按了N次后,才会开机.
处理:加焊南桥.

网友:
修到过一次,是开关线折叠的地方线路不良,时通时不通,自己看下吧,是不是和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