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5 待机电压低 不触发简单改造维修附图纸

楼主(2012-10-18):
拿到一块同行的MS-7525,测量各大供电无短路,开机排针2.6V,南桥3.3V待机也是2.6V ,感觉有点不大正常。3.3VSB是由紫色5V待机经过up7706u8转换而来。侧输入5V正常,输出2.6V。强加电该板可以正常跑码进系统,于是拆掉7706,用可调电源接上一个3.3V 。可以正常触发。基本判断是7706损坏,又有前辈的帖子改造电路,用1117改,受到启发,液晶驱动板料板上拆了一个1117-3.3的稳压器,接上以后待机为3.3V了 可以正常触发,维修结束。。。第一次发帖请多指点。。。

网友:
刚才图片太大,现在压缩了一下

网友:
维修思路正确,解决问题就快了。

网友:
确实还是很明确的嘛

网友:
电压偏低,是要这样牛的

网友:
能想到用1117代换不简单,要找这个芯片谈何容易!

网友:
不错!潍坊的么?

网友(2012-11-17):
好贴.技术就是要交流.你们都把自己修好的板发一份维修笔记上来,咱就可以慢慢学习了!

网友:
改电路还是需在水平。 有的改了电流不够那就悲剧了。

网友:
1117驱动板是很多哈哈那个7706还真没见过  平时修液晶 板子还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