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激光打印机出现拖尾现象,请问为什么?

楼主(2012-10-18):
HP激光打印机出现拖尾现象,请问为什么?
如图:

请高手解决。我之前换了定影膜没事,后来又把下辊给换了。结果就这样了。到底什么原因我不清楚,还望大家相告!
硒鼓是新换的,没有问题。

网友:
望大伙不吝赐教啊!

网友:
废粉多了,清除加粉。

网友:
定影组件的问题

网友:
定影膜不良了

网友:
应该是定影膜的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定影组件上有东西没有清理干净~~~

网友:
有点像定影的温度不够高,,LZ看下是不是小字体好点,大字浓度高了就拖影的厉害,用手指擦擦,能否擦掉。。。。。

网友:
定影膜油不够,转动不灵活

网友:
我上次碰到也是这样的硒鼓里的一个弹簧没卡上,卡上后就正常了

网友:
还是在定影器上看看吧

网友:
感谢大家宝贵经验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到一半 打开盖子 机器就停止运行 抽出纸张看下是不是还会重影 看是不是硒鼓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到一半 打开盖子 机器就停止运行 抽出纸张看下是不是还会重影 看是不是硒鼓问题

按这位师傅的指点,我看了一下,不是硒鼓问题,那应该就是定影部分的问题了,请问我是该换定影膜还是该做其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这位师傅的指点,我看了一下,不是硒鼓问题,那应该就是定影部分的问题了,请问我是该换定影膜还是该做 ...

你的定影膜好不好的 你拆定影组件 转动看下 定影膜是不是跟下辊接触好不好 转动下辊定影膜是不是同步转 记得加定影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定影膜好不好的 你拆定影组件 转动看下 定影膜是不是跟下辊接触好不好 转动下辊定影膜是不是同步转 记 ...

哦,我等会拆了试试。

网友:
换定影膜。

网友:
定影组件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