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屏电路上的元件参数

楼主(2012-10-18):
昨天晚上发了帖找101的贴片,就是下图箭头所指位置中间两个阻值为0,今天找到了,取下来的时候按照惯例都量一下,晕,居然没问题,直接量电路为零,数据线接口处排查一下没有问题,难道是芯片坏了。求解。。

网友:
就算芯片坏101电阻两端也不可能短路啊,屏线接口这边没接驱动板的话相当于悬空

网友:
把电阻去了打一下引脚阻值

网友:
拆个坏屏上的吧

网友:
根据图片解释:中间那个101的排阻的中间四脚是短路的都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