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路求助,先谢过各位师兄!!

楼主(2012-10-18):
问1:51ON#信号是给谁的,有什么作用?
问2:Q2的待机状态和开机后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过程?(R358上面接3VALW)

网友:
是哪个东西哪个部分的图纸?不是电源的吧?

网友:
问1:51ON#给谁的得有全图才知道,是告诉后级电路你按了开机键 或者 EC_ON不正常的
问2:待机时,无EC_ON,因为有3VALW,Q2饱和导通,51ON#低电平,Q29截止     51ON#保持低电平
      开机后,EC_ON低电平,Q2截止,51ON#变高电平,Q29导通,             51ON#保持高电平
按开机键时,因D15的存在,51ON#电压被拉低,Q29截止,        51ON#高低电平状态看EC_ON低电平是否消失

网友:
发个整机图纸看看撒  不然不好猜啊!

网友:
只有这个图真的看不出来   你什么板上的图纸  发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51on#适配器下开关排针的变化为:关机时17.4V,开机后变3.3V,51ON#被ECON拉低,排针由R358上拉

51ON#电池下的作用,唯持VS电压产生并保持导通,只是电池下这一路重要信号

网友:
去基地学习学习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