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显卡和单显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楼主(2012-10-18):
如题。双显卡和单显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哪个比较实用。

网友:
这个问题很明显啊!

网友:
双显卡的能互相切换,根据不同的需求可以选择使用

网友:
是的啊  这个很明显的么

网友:
对于本本来说的话比较节能吧

网友A:
除了节能不家性能的的问题,但我不知道笔记本双卡能否做到火力交叉?

网友:
其实这个看你有多少需要。自己用还是客户用。你是卖还是买。

网友:
笔记本的双显卡应该不能交火,而且想要能够双显卡切换,必须是win7以上的系统才行

网友:
双显卡装XP后只能用集成显卡,单显卡装XP可照常使用。

网友:
双显卡主要是节能吧 貌视可以强行使用独立显卡

网友:
单显卡,一般会出现在一些低端的机子上面。而双显卡,只有中高端的商务机才会有。
主要是在处理一般的任务时,比较节能

网友:
双显需要好显卡  我用gts550和一个04年买的gt6200的一代显卡放一起时候性能显著下降win7只拿了5.5分  个人在使用时候发现n卡的驱动程序有利用多显卡提升性能的功能  比如n卡利用gpu提升性能或者利用其它n卡提升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节能不家性能的的问题,但我不知道笔记本双卡能否做到火力交叉?

AMD的可以,不过性能提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