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946fb ver1.1 不跑码??》

楼主(2012-10-18):
l-i946fb ver1.1 主板,CPU供电1.26v;内存供电1.8 ,3.3都正常。不知如何下手,BIOS 刷过,主板仍是
复位正常,不跑码,哪位大侠有修好的经验分享一下,万分感谢。。。
cpu

网友:
如果能找到相同的板子对比一下最好 没有的话检查一下场管有木有断的

网友:
换I/O试试看吧

网友:
CPU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PG

网友:
把这主板的蓝色电容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