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台式机电源测试仪

楼主(2012-10-18):
                                              简易台式机电源测试仪
      很多同行都说修电源不值钱,百元左右就可以买到,山寨电源确实没有必要检修,但一些品牌电源还是值得一修,换个启动电阻或电容什么的,就可以挽回200-300元的正品大功率电源,为什么把它当做垃圾丢了呢?虽然在土炮制作大赛上看到一些作品,觉得制作太复杂,一大堆材料,没有成品机箱包装,太难看了,成品电源测试仪太贵,自己就做了这个简单适用的电源检测,这个测试仪不用多少材料,制作也不复杂,但测试简单易行,花费一百多元,可以显示各组电压,并且带有假负载检测,在判断台式机电源的好坏和修复电源上都实用。原想增加每组电流测试,但手上没有电流表,先预留空间,买到电流表后串联进去就可以,先做了个不完整的测试仪。
     制作方法:
1   准备一个假负载成品,一个电源电压表测试成品,淘宝上都有销售,价格是60元左右,两样一百多。
2    接下来需要手工制作一些连接用的排插和排线,原来打算在网上购,但找了半天都没有,没有办法,只有自己加工了,加工方法这里就不用介绍,看图就会。

使用方法:
照图连接好后就可以测量,检测空电源和维修电源需接上假负载和电压表测试。
上机测量不用假负载,只用电压表测试。

       以上制作属不成熟的半成品,希望得到同行的补充完善,通过大家的DIY, 愿有一天能看到300元左右一台的完善的电源测试仪(带各组电压显示,各组电流显示,不同功率负载调节和机箱),而不是专业4--5千元才做到的电源测试仪。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0735-1-1.html

网友:
那个铝壳的测试仪我也有,挺好用的,不过还是不能详尽的测试电流以及稳定性什么的。

网友:
增加几组电流电压表就OK

网友A:
不错啊,不过好像没怎么用这个;一般都是测量空载电压,只要不超,就可以上机试了

电源测试仪器,意义不大是真的,不需要执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不过好像没怎么用这个;一般都是测量空载电压,只要不超,就可以上机试了

用这个三通线也可以测量上机后的电压,验证电源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B:
我做有一个比论坛上所有的都强,都好看,动用了CNC数控机做的全铝合金外壳

网友(点评):
施舍点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做有一个比论坛上所有的都强,都好看,动用了CNC数控机做的全铝合金外壳

因为最近比较忙,没空去测试和拍照上传。用进两个月左右,不过都是有空才去弄的,除了用CNC数控做的外壳外,电阻负载都是全手工做的,加了散热片,可测试200W和400W功率的电源。外壳装了高速风扇,整机小巧简洁,全电压全电流面板显示,外壳带全电压输入输出接口,可单机测试电源,也可以在线维修主板,像笔记电源一样随时监测电压和各组的电流。

网友:
楼上不错,有空了贴出啦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C:
呵呵,LS闲了上个图让吧友们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最近比较忙,没空去测试和拍照上传。用进两个月左右,不过都是有空才去弄的,除了用CNC数控做的外壳外 ...

总投入多少?

网友:
花了差不多4百吧,因为调试的时候,没注意到可调电源的电压,一下把电压显示板烧坏了,

网友:
哎哟!楼主真是聪明啊!厉害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LS闲了上个图让吧友们分享一下.

这是CNC数控开好的外壳,整机装好看不出是手工做的负载仪,全拉丝面板加电压电流显示,尺寸才20C*9CM,很小巧

这样的机壳太漂亮啦,可以DIY 发烧电脑机箱,或其它的机箱,哪里可以加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CNC数控开好的外壳,整机装好看不出是手工做的负载仪,全拉丝面板加电压电流显示,尺寸才20C*9CM,很 ...

其实电脑机箱不用发烧,再怎么烧也烧不过笔记本和平板,仪器可以。这样放在门面或工作台,让别人会感到非常的专业和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