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2209液晶电源板 12V输出只有6V怎么办

楼主(2012-10-18):
指示灯一直闪   电容都换过了  光耦也换过了  一通电就嘎嘎的响   应该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把电源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哦  我试试

网友:
用LD7575PS能代换不

网友A:
断掉去高压板的供电,判断是电源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不行换电源管了

网友:
先确定初级没问题,然后慢慢看次级  没几个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掉去高压板的供电,判断是电源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断掉去高压板的供电。这个怎么去掉,我是新手可以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掉去高压板的供电。这个怎么去掉,我是新手可以说说吗

如果断掉去高压的线路都不会,建议你还是别修了

网友:
hjq
这个估计也是用户

网友:
明显的二极管坏了嘛。

网友C:
ZD904坏了  用什么可以替换啊

网友:
电源板上最爱坏的就是是开关管,电压不够或者不稳,先查开关管

网友:
看下那个测流电阻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
ZD904是稳压二极管吗??,还是先把高压板部分的电源断掉再说吧。不会的话,就找高压部分的保险,把它拿掉就可以了。

网友:
查一下 后级二组电压的 稳压二极管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ZD904坏了  用什么可以替换啊

ZD904是稳压二极管 如果你确实没有二极管换 就直接去掉试一下吧!

网友:
少一半电压。查查。应该好查。

网友:
这板子是 双面板, 修起来 跑线麻烦点

网友:
5V也不是正常的吧?是不是有哪一路短路了?

网友:
大电容电压正常不

网友:
你看下滤波旁边有个小电容,这个小电容应该是50V10UF的,直接更换个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一是300V电容,二是变压器,换下找原因

网友:
多谢帮忙 换了个ZD904 和50V的电容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ZD904坏了 用什么可以替换啊
ZD904应该是元件的编号吧,请把元件的型号说上来。

网友:
Z9D04 是7.5V稳压管 应该你的板子是1048的板子 而且你那板子也是电容鼓包了。 7.5V也跟着烧掉了

网友:
5V输出正常吗,如果正常,高压板子有短路的,如果5V也不正常,那肯定是初级主控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