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5不亮

楼主(2012-10-18):
一台COMPAQ 515,能开机,但不亮,电流在1.182,键盘大小写灯一闪一闪的,疹断卡也是一闪一闪的,疹断卡上的CLK和RES灯交换闪烁.BIOS刷过,CPU也换过.就是不亮机,不知是哪的问题,请高手 们指教一下,先谢过!!!!!!
cpu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换过也一样,这个板是AMD集显的

网友:
换内存,测桥条件

网友:
风枪吹吹
北桥把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搞北桥吧,AMD集显的.
同意楼主:
5.0
firzh
同意楼主:

网友: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换了北桥一样 换了好几个了期待结果啊

网友:
看提示灯闪几下,才好判断故障

网友:
请从桥入手

网友:
我想要从桥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