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2-10-18):
我一台联想N440的笔记本,先前有个系统能正常使用,后来想换系统,要么在装XP系统过程同个位置(剩余34分钟)中死机,要么在进WIN7系统后立马死机,木有出现蓝屏现象。经过我测试,硬盘,内存都正常,散热也正常,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换个CPU试试,行的话,装好系统再把CPU换回来

网友:
最好是纯净版XP

网友B:
装安装版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再不行就 慢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试试,行的话,装好系统再把CPU换回来

我等下试试看吧,艾,搞死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安装版的系统试一下。

应该不是系统问题的,可能是硬件哪里出毛病了

网友D:
是不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显卡出问题了。

不知道啊,我等下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查查供电吧

网友E:
这种故障真不好说,裸奔试试呢?

网友F:
找一个不自动激活的系统 一般都是因为激活的问题才导致进系统死机,三星的爱犯这种病,,不知道这个一样不一样

网友G:
先排除软件问题,再下手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排除软件问题,再下手硬件,

解决了,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朋友,问题解决了,换了个CP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等下试试看吧,艾,搞死人啦

换了个CPU好了,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排除软件问题,再下手硬件,

好了,换了个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找一个不自动激活的系统 一般都是因为激活的问题才导致进系统死机,三星的爱犯这种病,,不知道这个一样不一 ...

好了,换了个CPU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故障真不好说,裸奔试试呢?

换CPU就好了,谢谢哦

网友H:
楼主换的CPU和机器原来的CPU是同样型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换的CPU和机器原来的CPU是同样型号的吗?

不是的,原来的是T2330,后来换的是T4200,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了,换了个CPU就OK了

哈哈,好了最好了,CPU也会这样,嘿嘿,,我昨天修了一个东芝的本,也是装不上系统,,T5500 CPU,,而且还有OE128芯片,一直研究这个OE128了,,各种替换,最后和你一样,换个CPU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好了最好了,CPU也会这样,嘿嘿,,我昨天修了一个东芝的本,也是装不上系统,,T5500 CPU,,而且 ...

是啊,很蛋疼,我还以为是硬盘,换了也一样,在别的机用也行,后来就死马当活马医,搞搞CPU就好了,只是cpu还有问题,重启、关机时卡“正在关机”那里不动,但是鼠标能用

网友:
有时候南桥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原来是CPU的问题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