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开机不显(明基S73G-C40)

楼主(2012-10-18):
明基S73G-C40   神达8244

故障现象:
机器开机不显,电流跑1.1左右。
故障解决:
拆开机器,风扇出风口已堵。客户反应用的好好的突然黑屏,就再开不起来了。
清理灰尘,看看外观没什么问题了。直接风枪小扫显卡,再次上电,电流跑至1.7左右并且有跳变,但机器仍然不显。看来与显卡很大关系。直接上BGA,小术后一样。还是跑1.7左右不显。开测…………。

首先测CPU复位正常。示波器打内存总线,有波。再打LPC总线,也有波。机器应该是跑码了。查显卡的供电,27M时钟,基本也正常。果断换显卡ATI X1600,术后,再次上电,电流跑至2.0左右 ,接上外屏,正常亮机了。但后面的事,很蛋疼。接上内屏有背光亮,但是不显。难道显卡没做好?上BGA给加焊一次,结果一样。再次开测………………。
既然外屏可正常显示,哪么机器基本工作正常,问题应该是出在,接口,屏,显卡这几块地方。既然外屏能显,显卡暂时不考虑。先测接口。
此机器屏接口背光和信号是分开的。主要是信号这端,因为背光已经亮了,高压这里应该没什么问题。开始测量屏供电,LVDS信号基本正常。包括屏线适别信号都正常。基本上可以测的,都测了一遍。看来问题不在这里。
接着换屏,再试,还是一样。检查屏线,二极管档打屏线两边也没发现断线。
接口,屏,屏线都排除了,现在唯一剩下的一点思路就是显卡这边了,难道显卡缺什么电压。
图纸调回显卡的页面,再仔细测量各电压。就在显卡背面测电压的同时,发现背面好像少了一个小元件,再看旁边印字L25,看来是一个小电感。测量这个焊盘一端有2.5V。查图纸L25,原来是LVDDR供电。高兴啊………………。肯定就是这个原因了。上颗电感,再次上电,内屏上久违的BENQ出来了。故障修复。

附上此机器待机和上电电流状态
http://v.qq.com/page/h/7/o/h1024uy4z7o.html

献上此机器的图纸及点位图
BENQ S73 系列图纸

网友:
厉害,缺个电压都被你发现

网友:
好多时候都是小元件造成的,记得有次修个黑屏也是,屏供电的电感断路,好一通找才找到

网友:
什么玩意,拍个视频还挡起来

网友:
这个电压不仔细,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高手出招就是不一样呀。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A:
这个件还是楼主自己碰掉的吧,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没错,很有可能是做显卡的时候。说明以后维修多加小心,仔细!

网友:
兄弟你误会了,不是挡起来,而是我扶着屏,因为当时没放稳。我要是挡起来的话,我就没必要发上来给人说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件还是楼主自己碰掉的吧,说明什么问题?

正解!!!!!!

网友:
显卡的条件满足吗  要有哪些条件  谢谢楼主  告诉下

网友:
LZ很仔细啊   不过这样的话 一天修不了几个 啊

网友:
果然是高手,要是我都不知道从哪下手,好好学习了

网友:
嗯!楼主心思很细啊!有可能是做BGA的时候把这个电感弄丢啦!

网友:
做维修的一天没这么细心,而且也没这么多时间去慢慢找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东西拿来才修不了

网友:
BGA,还真得当心。。。

网友:
学学 学学学 习

网友:
问下楼主,看机器有没有跑马打内存有关系吗?  还有就是打LPC总线什么地方?  是打LPCAD0这个跑马卡的接处吗?

网友:
在学习一把 下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