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完显卡就掉电

楼主(2012-10-18):
一块杂牌板子  能过U  能过显卡   过显卡就自动掉电了   请路过的给点维修的经验

网友:
显卡去掉呢?

网友:
不加显卡试一下或换个电源或主板放电都试一下看是板子的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以前有个跳码到75就掉电是因为CPU散热接触不好。

网友:
以前搞过一片462的板也是因为散热器装反了出现过

网友:
卡都过了。散热不好保护了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不亮机   过有什么用啊

网友:
电源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电源是好的   其他一切正常就是板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