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压怎么改 菜鸟

楼主(2012-10-18):
我的 通用高压是 vin on adj gnd 怎么连接啊 我就知道win 接主供电 gnd 接地 剩下的两接那啊
连接

网友:
两种方案:一:找一根线 on、adj都接显卡开启上,亮度不可调
二:on接显卡开启,ADJ接亮度调节

网友:
on是3.3控制,adj是3.3亮度调节,两个随便接,不会烧,接完试下亮度能不能调,不能调就把两个线调换一下。

网友:
ON\OFF是开关,adg是亮度调节,这个你要看图纸了,屏线上会有的 你要看图纸那根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