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高压板

楼主(2012-10-18):
一19正屏液晶显示器外置电源的,为高压板烧坏,更换高压板后点亮没事了,用了不到两天又烧了,又换了一块高压板,灯管也换了,用了几天又烧了,电源电压侧过了正常,只是有些吱吱声,没头绪了求救啊

网友:
这种情况问题应该是出在灯管上。你的灯管都是新的吗焊接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
灯管绝缘做好了吗?
或者是电源板上的电感消叫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试试。

网友:
高压板功率不够,或者灯管打火什么的都会引起屡烧高压板,所有灯管都换过了吗

网友:
4根灯管全换过了,绝缘应该没事吧,不敢确定,高压板是基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高压板质量太差

网友:
高压板的供电不够吧,或者有没有,接地的地方

网友:
变压器发热也能引起虚焊

网友:
测量电源是多少伏电压,再串接电流表看高压板电流多少?

网友:
你注意看看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要么听下有没有吱吱的声音,如果有,把灯管换了或者重新焊下

网友:
你哪电源板高压部分用的是35V的电容吧?那种板改通用高压板,没啥用用段时间就坏,高压板耐压不够,通用的最高才25V

网友:
驱动板的电源接口旁边的16V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如果电压没升高那就是灯管坏了,换灯管吧~

网友:
高压板功率是不是小,屡烧高压板的话就应检查灯管

网友:
看看高压板上有没有虚焊,主要高压输出变压器上的几个脚。

网友:
这种情况最可能的是灯管绝缘美做好,你不妨外接灯管烤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