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如何维修,已拆解

楼主(2012-10-18):
电池拆解一后,由三个电池供电,测两端电压有8.6V,
测接口处无电压输出,象这样的应该怎么维修,
要重新激活吗,激活的话怎么激活法,请大家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听说过激活法,可能是用高于电池的电流正负集接触几下吧。

网友:
看看那个电池边上的主板哦,是不是电池接主板上的电路断了,仔细跑下主板电路,应该查的到原因的!

网友:
如果正常,是不是电池有8.6V,输出口也应该有8.6V电压
还是说输出口不一定有电压,另外8.6V算不算正常,一个电池才2.8V左右,三个串连才8.6V,这个正常吗

网友:
有一个电芯可能坏了, 一个电池的电压正常是  3.7V    用  4.2V 电限流1A 充电就可以激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9V,0.6A充电可不可以

不行, 太高  ,你用两个串起来充都高了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9V,0.6A充电可不可以

难道你没有可调电源? 兄弟你不怕炸坏尽可以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没有可调电源? 兄弟你不怕炸坏尽可以去试试。

呵呵,谢谢你,我还真拿去试了,怕炸了先用桶盖住,然后插进去充了一会儿,现在已经有9.2电压了,不知道充到多少可以算是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 太高  ,你用两个串起来充都高了点。

好象只能充到9.3V呀,怎么上不去了,纳闷

网友C:
看图片 是松下的电芯啊
看电路上的芯片 型号 是什么,光在电芯两端充电 是没用的

网友:
把每节 电芯的电压充成一致 的 不要超过4V ,再用12.5V左右 在连接器的两端正负极 给电池充电 充几十秒就可以 看看有无充电电流,有电流 在测一下输出有无电压,  没电压的话  就要更换主IC 或者刷eeprom

网友:
跟手机电池激活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 是松下的电芯啊
看电路上的芯片 型号 是什么,光在电芯两端充电 是没用的

型号是
88k G4
H74E
神州U20R上网本的电池

网友:
原来是没有电压,现在已经有8V多,这个是不是已经算重新激活成功

网友:
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最好拿东西挡着弄,别爆了

网友:
电池拆了就没有修的价值了,自己用用还可以,客户绝对不会让这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