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2-10-18):
之前看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2373-1-1.html的帖子 刚好接了台R428  …………废话省略 待机偏高 0.199
拆壳 找硬盘低下的电容
把硬盘下面的纸撕开个口

上电 待机正常
进入桌面 OK  350大洋到手

本人新手 不会表达 希望和我一样的小白也明白就好  同时谢谢论坛上师傅们留下的经验参考

网友(点评):
机都不用拆,这就杀到350了啊,,吗比,上次一样的机器,报200 还JJYY,,唉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一个通病。搞完电容就好

网友:
通病通病,就是来送钱的。

网友:
既然确定这个电容,为什么拆了不加个上去?

网友:
楼主 知道那是哪里的电路吗

网友:
还没碰到过,下次碰到了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不触发也是这个电容  我遇到事  可以上电 上到 0.3的

网友:
新手,在学习中。。。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修出来

网友:
是电容漏电吗!!!

网友:
呵呵!还真没见过这样的通病呢!多谢了楼主啊!

网友:
看着楼主收钱都爽。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是RTC电路上的吧,电容漏电导致RTC电路无供电引起不触发。

网友:
14楼让我豁然开朗。。。。。。。。。。。。。。

网友:
是电容漏电吗?有换好的吗?

网友:
楼主哪里啊?350大洋

网友:
牛人怎么出来的,就是这样炼出来的,真是通病高手呀。敬佩

网友:
这样的还没遇到,现在接最多的就是进液机,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都有。。。

网友:
今天看了帖,发现是我3年前修的故障,后来没怎么修这样机器了,RTCrst短路

网友:
看样是短路,这个电容烫吗?看电流肯定肯定会烫手 看样以后会少走好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