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不触发怎么修?

楼主(2012-10-18):
开关有电压不触发,怎么修。电源灯不亮,要查哪里,高手来指教下

网友:
12V的驱动板,插电 后驱动板的那个很大的驱动芯片 有点发热,正常 不???

网友:
液晶也有觸發的說法?

网友:
应该说的是不加电吧

网友:
电子元件发热都是正常的吧? 不加电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情况先看一下电容鼓包漏液没有,然后再判断电源板问题,一般电源板高压部分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