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0 进水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10-18):
ACER 4530 板号 : LA-4182P
TPS51427  3 5V芯片 进水 腐蚀,清理  补线 更换芯片  3  5V 出来了,开机正常显示,但是刚一启动系统就死机了,正常系统开始启动时候 XP滚动条界面会由暗变亮然后才开始滚动,此机器还没变亮就死机了,进PE也进不去,死机,硬盘 内存 都换过了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我也遇到问题一模一样的机器了,还没处理好,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不。。。

网友:
LZ的好像北桥南桥都换过  都没好

网友:
显卡问题较多

网友:
重点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

网友:
进安全模式也不行,死机   集成显卡的
北桥做过,检查了,没有其他地方没进水,没有断线

网友:
进水头痛啊

网友:
看看这进水的有没有弄挂其他的零件...

网友:
还是查进水部分。或相连部分。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前几天修个台式机也是死机,卡住,换内存好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是进的红酒,修好用了一个多月,但现在点不亮啦,

网友:
这个跟南桥是不是有点关系?

网友:
现在搞好了吗?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