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关机后不能触发

楼主(2012-10-18):
K42机器客户报故障通电黑屏,我接到机器通电能显示,跑两天3d通电不显示,加焊显卡能显示,就是关机后不能触发,必须电,然后认为是显卡问题,买显卡换之还,测试屏暗,关机后还是不能触发,必须放电,南桥,I/O,BIOS均刷过,换过,请问下步该如何测试维修,I3 U,HM55桥,独立显卡

网友:
那就按照不触发的修修看看啊,应该是有小元件微短路。不触发的时候量量开机信号,和ec的工作条件和到南桥的信号。

网友:
用示波器打打个信号正常不

网友:
CPU那边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