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台式机不定时花屏,相关部件基本都换了,求助

楼主(2012-10-18):
主板是ASUS F1A55-M CPU AMD641   显卡影驰630虎将 内存金士顿 4G  硬盘WD500

主板换过,显卡换的620也花 后来又换个新的630,内存后来换金士顿了,退出游戏就正常了,游戏有重装,系统都装了。其他游戏也这样

显示器不是在我这买的 我怀疑会不会是显示器呢
下边发下花屏图片

网友(点评):
这样的花屏貌似是显示器的问题!我这有一台显示器就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主机电源功率不够,还是看看是不是VGA线老化

网友:
换一个VGA线试试

网友:
那你换个显示器考考机

网友:
只能先换个显示器试试了

网友:
先看看电源功率够不,如果够得话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我一直用的都是这款 VGA线有换过,他显示器也是新的

显卡驱动更新官网的呢。   实在不行就换台电脑试试,先排除显示器, 然后一样一样换, 只有如此了

网友:
会不会是NV的显卡与AMD的A55主板不兼容,建议去华硕官网看看有无BIOS更新!

网友:
嗯!先换台显示器看看呗!再把显卡驱动更新一下,有可能显卡与主板不兼容呢!

网友:
估计是供电问题,换个电源烤机试试看。游戏过程中显卡满载运行,电源老化,供电不足就容易花屏。

网友:
我觉得电源的可能性比显示器的可能性大一些,当然,这个要现场实验。

网友:
有可能显卡与主板不兼容

网友:
怀疑到显示器那就试下显示器啊

网友:
还个amd的显卡在说吧,

网友:
可能是驱动不兼容吧

网友:
什么都考虑了 为什么不考虑主板了 因为其他是新的 你也换了其他的大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