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通用驱动板,装上后白屏。。

楼主(2012-10-18):
大水牛HL22W显示器。原来故障是不插信号线开机正常,插上信号线开关就不起作用,并无显示。
屏号是LM220WE1-TLE1.
原装的驱动板也没有标型号,显示器型号也比较冷门,找不到。
就在网上发了个乐华B.NTA92C,带DVI的通用驱动板和编程器。拿回来程序刷上了(刷了好几次才刷上)。装到屏上后,开关都正常了。就是显示器开的时候白屏,关了正常。
请问,是不是屏线问题呀??该怎么解决,屏线是原装的,没换。30针直插的!!
----------------
好了。哈哈。话说本来上网上查了查,准备量量屏电路保险的。但这个屏电路,外面有一层铁壳,有一颗螺丝滑丝了,怎么也取不下了。就没管它。后来没办法了,抱着大不了屏碎的决心,把壳子拆了。发现屏电路这头的屏线居然没插好,插好后恢复正常了。真晕。

网友:
屏线的供电线序对不对,调整一下,

网友(点评):
屏线另一头松了。看你下载分最少,给你吧!!!

网友:
以前他的屏供电是多少V啊?

网友:
驱动板程序要烧对. 你那22的屏 30p双8 LVDS  5V 1680x1050

网友:
是不是程序没刷好啊。你用2025带程序通用板,我一直用都是这款。挺省事的。

网友:
刷了好几次才刷成功。我这有个鼎科2621免驱动的板子,也是一样。。

网友:
有时侯调亮和开关接反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