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IC RTL8111E可用什么直接代换

楼主(2012-10-18):
CPU供电用的,不是网卡芯片,不知能用什么芯片直接代换呢?谢谢啊!

网友:
你自己搞错了吧, 这就是网卡芯片,

网友:
大哥 我还真没有听说过 给CPU供电的 用RTL8111E  是不是搞错了哈

网友:
你再仔细看下芯片型号...

网友:
确实是网卡芯片,不是什么电源芯片

网友:
是网卡芯片,鉴定完毕

网友:
LZ 还没有走出死胡同

网友:
没有cpu供电,你去修网卡?怎么搞

网友:
这是网卡芯片

网友:
哪个牌子的主板用网卡芯片做CPU供电,老板介绍一下让我们震一下

网友:
楼主,你让网卡颜面尽失,电源管理情何以堪、、、

网友:
RTL网上芯片。

网友A:
RTL8111E网卡芯片我知道,这个RTL8111E外观封装和网卡那个芯片不一样的。我一开始也以为我搞错了,但在谷歌真的可以找到这样的电源芯片,阿里也有卖,注明也是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L8111E网卡芯片我知道,这个RTL8111E外观封装和网卡那个芯片不一样的。我一开始也以为我搞错了,但在谷 ...

给个图,最后把周围的元件一起拍下

网友:
非常想看看 这个电源芯片,楼主给个图看看。

网友:
楼主确实高手 RTL8111E的CPU核心供电芯片 那绝对是个网卡 !!!!

网友:
还真没有看过有这样的电源芯片,网卡芯片就看过

网友:
楼主下PDF看看,看看脚位定义就很清楚了,不可能电源管理芯片的定义和网卡IC的定义一样吧

网友:
这是个网卡

网友:
上家修过吧,用网卡把电源管理芯片换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