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42ES 拉丝 黑屏故障检修

楼主(2012-10-18):
       单位有多台LG1742型号的显示器,使用刚满一年,出现如灯管接口处虚接打火造成的拉丝图像,继而图像闪烁,最后彻底黑
屏。如下图,有时图像的拉丝条呈黑色拉丝条

       拆机首先怀疑灯管不良,拆出灯管观察并无异样,用示波器观察电源输出的5v、12v波形稳定无杂波、测量主板上1.8v电源亦正常,示波器检查主板供屏的5v电压正常。怀疑程序有问题,但是从新刷写程序后,故障依旧没有改善。用其他正常的主板测试显示正常,从而确定故障在主板部分。
       在翻动主板过程中,无意中发现在触摸屏驱的排线的时候,屏幕能恢复正常,顺着这个线索检查,补焊排线端子、补焊TSUMU18ER-LF,无效,看似已经找到故障点,但却不知从何下手了,看来可以排除是虚焊引起故障。
       为了找到触摸排线显示正常的规律,手里拿金属扁撬,从排线的第30针慢慢往前压,发现当扁撬移动到21脚时,图像就恢复,离开21针图像就变坏,看来故障跟这根线关系甚大,查阅液晶屏的接口资料,此脚为时钟信号引脚。
       把第21跟信号线从排线端子处焊出来,再实验,用手触摸这根线的时候屏幕显示变完全正常,试在此端子对地串接电阻、电容效果都不明显,最后在此端子对12v电源端子串接一根阻值为51k的电阻图像恢复正常,

此板应该是我见到的最小的液晶驱动板,上面的主芯片TSUMU18ER-LF发烫严重,为其万全在主芯片上用硅胶粘上一个自制的散热片, 因为硅胶干得慢,没时间等,先用热熔胶固定装机,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接电阻后有测量21脚电压是多少吗?如果高了屏电路会短命的。建议恢复原来电路,再换晶振和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这样也行!不会烧屏?

网友:
没找到根本故障原因 修完也用不住

网友:
用功放大管做散热器,真想得到,随便找个铝片好得多嘛

网友:
这样也不很不错了,可改了原有电路,会不会有问题呀,,

网友:
       回复以上几位 这个东西做散热片 只为图方便。如果是专业搞维修相信大家手里都会有很多,大小合适,方便加工。接电阻以后,用示波器观察时钟信号电压显示1.28v,与未加电阻时电压并未一样。晶振的波形我以用示波器看过,肯定没有问题。未分析故障原因,不代表没有找到故障原因,其实通过排查我基本可以判断故障就是TSUMU18ER-LF局部损坏引起的,加一个电阻就是为了不用去换这个芯片,不过每个人办事情的方式不一样,如果你觉得更换TSUMU18ER-LF很简单。而且你手头也有很多,那你就换去吧。

网友:
用这个芯片做的驱动板,坏的不少,我都是直接换通用板了。看来是通病呀

网友:
修液晶波波也上阵了 哎 看来我真不会修液晶了。。。。。

网友A:
用热熔胶固定散热的东西,大家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热熔胶固定散热的东西,大家懂的…………

呵呵  是临时固定 下面是用硅胶粘上的 但硅胶凝固的慢 先用热熔胶定位